镀镍中磷膜厚测量

楼主(2018-08-08):
各位大神:

  •       请问镀镍中磷膜厚测量,选用什么类别的膜厚仪或设备测量比较准确?
  •       膜厚仪是电磁式还是涡流式,或是用X射线测量膜厚最为准确?
  •       请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参考附图仪器

网友:
镀镍中磷膜厚测量??
没有看明白

网友A:
都可以,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价位就基本上可以接受,

原理上手持型的精度小于X-RAY,但是最精准最有说服力的测量还是金相分析,切割,镶埋,抛光,显微镜观察,一套设备其实不必X-RAY贵,主要是操作繁琐,还是破坏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价位就基本上可以接受,

原理上手持型的精度小于X-RAY,但是最精准最有说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