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型材所用门

楼主(2018-08-08):
(图片)

楼主:
请问铝型材所用的门是什么材质啊,或者在网上怎么搜关键字呢,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的板材喷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铝型材所用的门是什么材质啊,或者在网上怎么搜关键字呢,

这个材料是铝塑板的。

网友:
上面的大多数是亚克力(居多)或者PVC,无非就是颜色或者是否防静电区分,下面基本都是冷轧板喷塑。

网友C:
用过几种:1.铝塑板 2.茶色玻璃板  3.普通板材喷塑;有时候厂家会有要求,没有要求可以按照自己公司的标准来取材;

网友D:
需要透明就用有机玻璃,不然就用冷轧板喷塑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E:
这种框架的我做过好多了,铝型材 里面内嵌PC板,门一般自己做块不锈钢1.2MM的做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材料是铝塑板的。

嗯,我想我要找的应该就是铝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透明就用有机玻璃,不然就用冷轧板喷塑

嗯,透明有机玻璃一般用在操作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的板材喷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几种:1.铝塑板 2.茶色玻璃板  3.普通板材喷塑;有时候厂家会有要求,没有要求可以按照自己公司的标准 ...

嗯,说的很全面了,我查了下,基本上也就这几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框架的我做过好多了,铝型材 里面内嵌PC板,门一般自己做块不锈钢1.2MM的做门,

谢谢,铝型材内嵌PC板,具体的结构形式,可否有图片明示呢

网友:
一般为铝型材+亚克力,亚克力可以使无色透明,也可以是其他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