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齿轮

楼主(2018-08-08):
ansys做齿轮动力学分析,能在后处理中查看接触应力,可怎么在后处理中查看齿根弯曲应力,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1.机械设计中,齿轮弯曲应力是怎么推倒的? 齿轮模型    修正成  悬臂梁模型  ,   按悬臂梁模型计算的。

2. 材料力学指出  对于纯弯曲,最大弯曲应力 即为 离中性面最远表面的 拉应力。

你说怎么找呢?

网友(点评):
已发邮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设计中,齿轮弯曲应力是怎么推倒的? 齿轮模型    修正成  悬臂梁模型  ,   按悬臂梁模型计算的 ...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用ansys分析完齿轮之后,是动力学,要看齿轮在整个转动过程中齿根弯曲应力随时间的变化,能在他的后处理里直接提取整体齿根弯曲应力随时间的变化么吗,如果能应该点击哪个选项,如果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获得齿根弯曲应力随时间的变化(不是齿根的某个单元应力随时间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用ansys分析完齿轮之后,是动力学,要看齿轮在整个转动过程中齿根弯曲应力随时间 ...

你是否了解ansys的静态分析 与动态分析?  结果的后处理有不同的模块的。
General postproc
timehist postroc    这个模块可以处理与时间关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