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显示可使用容量很低

楼主(2018-08-08):
用一段时间后,电脑就显示:SolidWorks显示可使用容量很低,软件必须关掉重新再打开。
这个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在网上搜,都说是内存小了或是什么的,但是查看任务管理器,也看到只显示用了8G左右的内存。
但是我现在用的电脑配置也不算低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电脑配置:

I7-8550U  16G内存  512G固态硬盘(C盘还空200多G)  虚拟内存设置在C盘 16G

网友:
用一段时间后,感觉软件很慢,使用那3个热键,打开任务管理器的进程,看看哪个软件占的CPU最多,除了solidworks ,结束那个进程。

网友(点评):
就自己的感觉而言,使用软件的速度倒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的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我都是开半小时关一下再打开

网友:
显卡的毛病吧,sw老版本很吃显存

网友(点评):
我感觉应该也不是显卡的问题,我用的是入门级专业图形卡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内存小了,你可以在提示内存不足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内存占用率肯定刚在75%以上,可以插个内存条

网友(点评):
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打开看过,也就用到了8/9个G的内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现问题了把, 显卡驱动或者跟软件冲突(换驱动版本)。或者显卡有点质量问题(检查)。

网友:
内存16G了基本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点评):
都用的是入门级图形显卡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BTW:以前有个同事也叫谢小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我都是开半小时关一下再打开

工作不急?

网友:
最开始就是用SW,软件本身就大,现在打开软件都用CATIA

网友B:
说到底还是软件优化的问题,这个软件无比巨大臃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软件优化的问题,这个软件无比巨大臃肿

的确 这厮越来越肥胖了

网友:
软件卡还是低压U的原因。

网友(点评):
你这评论有点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