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盘切钢丝力学分析

楼主(2018-08-08):
各位大侠好,如题,假如要计算一个高速旋转的刀盘(圆饼状),转速1400r/min,上面径向均布多把刀,要切断直径4mm的钢丝,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进行受力分析?

网友:
没看到图,楼主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您好,没有图。结构就是钢丝切丸机的刀盘。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剪切面与断裂强度乘积,复杂点,仿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剪切面与断裂强度乘积,复杂点,仿真分析

谢谢回复。我现在的疑问是,假如采用不同结构的刀盘,刀盘的转动惯量不一样,所能切断的钢丝的直径可能不一样,不确定这个要怎么确定?

网友:
刀盘不一样,但是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