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溢流阀如何调压

楼主(2018-08-08):
动力用的螺杆泵。输出后接通工作装置。在输出与工作装置前接有两个三通分出来,分别接通向导式溢流阀和节流阀,这两个阀实际上都是做溢流作用,节流阀是调好压力后调速用的。这里调压是先在工作装置前加个堵塞。要求是2兆帕。调压的时候这个节流阀全开状态无法调压。需要闭合到什么程度,是全闭合状态下再调节下再调节先导式溢流阀吗?现在纠结的是节流阀要闭合到什么状态,向导式溢流阀调出来的压力才是规定的2兆帕。

网友A:
1.把节流阀管死,调节溢流阀到2Mpa。2.工作状态下看图纸应该只调节节流阀控制速度,溢流阀不调的。3.调节节流阀的开度能够控制压力,但是最大压力由溢流阀决定。

网友:
我的理解是节流阀全闭合状态下先导式溢流阀调压至2兆帕,这是安全溢流阀的作用。节流阀接通油箱起调速作用同时也提供背压,

网友B:
还没见过这么设计的.
难道是为了增加能耗?
实在看不懂把节流阀放在旁路的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见过这么设计的.
难道是为了增加能耗?
实在看不懂把节流阀放在旁路的用意.

应该是几十年前仿造的,老国企100年不变那种,学东西还可以,但是最近学液压这块发现这厂里几十年的调压方法居然是完全违规的,就是为了确认下。图纸上明明写的就是工作压力2兆帕。但是老师傅却说节流阀要打开状态再调节溢流阀,但是这节流阀明明就是调速度的,调压力的时候节流阀应该关到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节流阀管死,调节溢流阀到2Mpa。2.工作状态下看图纸应该只调节节流阀控制速度,溢流阀不调的。3.调节节 ...

图纸上写的工作压力2兆帕。溢流压力2.2兆帕。机器是几十年前仿造的一直没变的老国企,最近学液压这块发现这厂里老师傅几十年的调压方法是错误的。老师傅是几乎把节流阀打开了再调节的溢流阀。这样调出来的压力应该属于严重超标。下个星期一我用两台机器试试对比看,一台我按照标准调整试试看,最后工作时候同时开到最快速度,对比两台机器的压力上限。看看老师傅调的那台有超2兆帕没有。

网友(点评):
结合一下实际工况,研究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纸上写的工作压力2兆帕。溢流压力2.2兆帕。机器是几十年前仿造的一直没变的老国企,最近学液压这块发现 ...

我自己也查询了下,很多资料,在我再三要求下,老师傅终于坦白,说白了就是为了欺骗检验眼睛。因为以前机器出去后推料次数达不到推料次数,但是这个又能通过增加压力解决,所以后来就一律调高一倍。但是外面反应出来的爆管也不少,不知道以前这些老师傅怎么想的

网友C:
螺杆泵?这个是润滑油路吧?
溢流阀调整到高于系统压力位置(甚至可以直接将溢流阀顶死),调整节流阀到系统所需要系统压力,然后慢慢松动溢流阀调整弹簧,直至到系统压力出现下降变化时,再将溢流阀略微向高压方向调整一些,此时需根据实际经验,使溢流阀溢流压力稍高于系统压力,但此时压力表所显示压力应为节流阀所调整压力,不会显示溢流阀调定压力,所以这里需要实际经验,这个回路应该是旁路回油节流回路,一般润滑系统多采用,溢流阀是起到安全阀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泵?这个是润滑油路吧?
溢流阀调整到高于系统压力位置(甚至可以直接将溢流阀顶死),调整节流阀到系 ...

不明白,工作压力2兆帕,溢流压力2.2兆帕。按理说这个溢流阀应该就是个纯粹的安全阀,根本看不出调定系统压力,只能调定安全压力,安全压力必须把负载加到最大。我这里是加的堵头,这个节流阀也应该把负载加最大才对(就是关死)。因为客户使用时肯定是把节流阀关死的。我认为应该是堵头加好后,缓慢关死节流阀(主要为安全),再调定溢流阀到2.2兆帕,因为溢流压力是2.2兆帕。这样就算机器超载停止推料,节流阀关死。压力也不会超过安全压力2.2兆帕的溢流压力。而且系统压力随负载变化,也只有负载最大化才能看出安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