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镍基础知识

楼主(2018-08-09):
最近论坛和线下好多朋友在问化学镍的一些问题,现在因为含磷含镍废水都是过街老鼠,特别是化学镍又含磷又含镍,更是被嫌弃,各大电镀园区都禁止化学镍工艺入住,其实从工艺性能、环保角度来讲,化学镍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工艺。

下面这篇文章从最基本的一些知识阐述了化学镍的基本性能以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化学镍种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PS:这个资料是一家公司的软广告,本人对这家公司不熟悉,也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

网友: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项目中能用到,下载下来,研究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废水污染的资质如果舍得花钱用钱砸,其实也不是件头疼的事儿!

网友:
无镍处理 就是为了防止污染?

网友:
其实很多只是电镀还是主流.然后电镀园里面都是以电镀为主
(偷懒直接复制的了)电镀镍废水无需添加络合剂稳定反应平衡,相对而言成分单一,通过调节废水碱度即可去除游离镍,当混入化学镀镍废水时,含镍废水整体转化为络合镍废水,使废水处理难度及成本大大增加。同时,电镀园区往往缺乏去除化学镀镍废水中次磷的针对性工艺,常规钙盐、铁盐沉淀法只能去除+5价磷酸盐,对次磷酸盐并无效果,因此也有部分园区通过氧化法将次磷转化为正磷后再用这一方法去除,但是,氧化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效率较低,如芬顿氧化法需要较长的氧化时间与足够的加药量,且在部分情况下需加热废水到60℃,操作过程繁杂,耗费成本较高,产生的泥量较大,尽管如此,氧化效率依然不到60%,同样对次磷没有预想中的处理效果。

网友:
長知識了

网友:
最近有做一批零件,零件硬质氧化后附着铁氟龙,用喷塑附着后表面有明显颗粒感,请大神给出可以提高表面质量的方法或建议

网友(点评):
喷涂工艺问题只能找比较合适的厂来做,不是专业的工厂改善起来很难

网友A(2018-11-29):
大侠好,借您的楼有一事请教:
最近同事有一个螺母刷镀项目很头疼,大侠能否指点一二?

具体是管接头上配套的锁紧螺母(材料为不锈钢),螺纹部分要镀银来减低摩擦并防止粘连,要求厚度3到5u。
目前工艺是刷镀笔手工作业,直流电源3-5v,在镀液,镀笔等均为新换情况下只有前三个是合格的,您能给点提示吗?
如有描述不到位的地方希望您告诉我,我再和同事问。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好,借您的楼有一事请教:
最近同事有一个螺母刷镀项目很头疼,大侠能否指点一二?

hello

有几个详细问题需要先了解一下

1.如果方便,请帮忙提供一下螺纹接头的实物照片
2.还请详细描述一下电镀步骤,电镀不锈钢本身就是相对比较麻烦
3.描述一下不合格的状况,是镀层附着力不够?还是膜厚不行?或者其他问题,如果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lo

有几个详细问题需要先了解一下

感谢您的回复,我问同事,他的工艺是螺母内螺纹面活化,之后镀镍,再镀银,螺母图片如下

有缺陷的螺纹

现在就是膜厚不够,有时还有脱落,但镀前三个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问同事,他的工艺是螺母内螺纹面活化,之后镀镍,再镀银,螺母图片如下

有缺陷的螺纹 ...

刚才同事又去试验,镀第一个可以,镀第二个时,将镀笔接触螺纹,电流只有0.01-0.02,正常有0.2左右波动。
另外据他说同样的工艺在夏天就可以,现在冬天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好,借您的楼有一事请教:
最近同事有一个螺母刷镀项目很头疼,大侠能否指点一二?

"具体是管接头上配套的锁紧螺母(材料为不锈钢),螺纹部分要镀银来减低摩擦并防止粘连,要求厚度3到5u。"       按照这个要求,我的硬质铁氟龙镀(涂)层倒是非常符合。
      硬质铁氟龙镀涂层特点:低摩擦系数,自润滑性佳,耐腐蚀
      咨询:andaxcl@163.com
      楼主不介意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同事又去试验,镀第一个可以,镀第二个时,将镀笔接触螺纹,电流只有0.01-0.02,正常有0.2左右波动。 ...

1.有脱落肯定是螺母的除油除锈没做好,预镀镍的效果也不好
2.镀银的时候没有电流,镀镍的时候是否有电流?应该是电解液少了导电效果不好吧?或者是电解液的浓度不够了?夏天温度高一点,电解的速度会快一点,可以找个30度的空调房验证一下

这个螺母是外壁一定不能电镀吗?这样折腾还不如整体去镀银呢,反正镀一个也就1-2块钱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求外观不能镀银,也可以使用遮蔽电镀的方式,应该多花1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帮助,我跟同事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