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8-08-09):
最近碰到有一个关于球锁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想问一下,重复定位精度有没有计算的方法,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
重复定位的说法太笼统了,具体点。

网友:
GBT 17421.2-2000 机床检验通则 第2部分 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