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振动方法

楼主(2018-08-09):
大家,视频中由于气缸的执行速度较快引起设备有些晃动,造成产品在生产线上输送不稳定,请问各位有没有办法。视频地址链接在附件文件内。

网友:
从振动三要素入手:振动来源(减少惯性力,惯性冲击,或者运动部件的质量),固有频率(系统的刚性,重量有关),传递(缓冲器,减震器)

网友A:
老兄,这让人花威望值就不值得了

网友:
这个帖子看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让人花威望值就不值得了

好吧 我再发一遍

网友:
气缸速度过快,导致冲击。如果气缸内部还没有气缓冲,那就无法保证到位迅速停止。
次工况需要加液压缓冲器,选型建议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加油压缓冲器可以吸收你的冲击力

网友B: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气缸推的活动部分太重,惯性太大

加缓冲器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气缸推的活动部分太重,惯性太大

加缓冲器都没用

那你后来咋解决呀  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后来咋解决呀  朋友

活动部分稍微改了下,结构做精减,然后零部件铁件能改的全改成了铝件
气缸换成了无杆气缸,两端都加了缓冲器,结果好了很多,客户勉强接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活动部分稍微改了下,结构做精减,然后零部件铁件能改的全改成了铝件
气缸换成了无杆气缸,两端都加了缓 ...

我现在做的一套也是,惯性太大了,只能想办法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做的一套也是,惯性太大了,只能想办法减重

这个改起来很烦人,我那时候把好多零件都挖成空的了
哎,也是很无奈

网友:
改电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