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角度转换问题

楼主(2018-08-09):
请教下:现在有个伺服电机+减速机(1:100,精度6弧分),带动一个直径2500mm转盘转动180°。计算如下:1弧分=0.9552°(这个有问题?),6弧分=5.73°,减速机厂家算出来的没这么大,哪位大神帮解答下其中的缘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弧分≈0.95493°,没问题

减速机厂家给出的一个算例是3弧分=0.05°,用上面的计算得出的3弧分=2.87°,这两个对不上,怎么理解呢?

网友B:
估计供应商算的是角分的了,3角分等于0.05度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供应商算的是角分的了,3角分等于0.05度是没错的。

刚刚又去查了下:弧分和角分的概念,百度上给出的是弧分和角分代表的是一个意思,但是单独给出的解释就是又是另一种解释,这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C:
角度单位制共三种表示方法,这里说其中的两种方法
1.角度制: 度,角分,角秒。一度=60角分,一分=60角秒
2.弧度制:弧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种弧度制,只有一个单位,弧度rad。第一种单位制里的角分又称弧分

楼主一定是把这两种单位制搅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度单位制共三种表示方法,这里说其中的两种方法
1.角度制: 度,角分,角秒。一度=60角分,一分=60角秒
...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是特别注意这两种角制度,所以才有了像弄清楚这一下。两种制度的换算我这边是清楚的,但是角分和弧分百度上给出来的是同一种叫法,这让我很迷糊。如果说角度制的叫角分,弧度制的叫弧分那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下次我还遇到角分,我是不是要先问问别人你说的角分是弧度制还是角度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是特别注意这两种角制度,所以才有了像弄清楚这一下。两种制度的换算我这边是清楚的, ...

如我前面注明的:
弧度制只有一个单位rad,没有分,秒之说

网友D:
很多人常用都叫弧分而已,其实就是角分。减速器的传动精度指标常用这个单位,弧分总是带来误解,叫角分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我前面注明的:
弧度制只有一个单位rad,没有分,秒之说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常用都叫弧分而已,其实就是角分。减速器的传动精度指标常用这个单位,弧分总是带来误解,叫角分好理 ...

是的,弧分容易让人想起弧度制,百度百科说的也不是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