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改一个零件其余跟着改变的问题

楼主(2018-08-09):
改变一个装配体中的零件,其余的长度尺寸跟着变化怎么做到的?可以推建议下教这个的教程或者书给我吗?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叫父子关系,父项改变,子项跟着变

很多软件这个功能是先天自带的,不用设置

网友B:
楼主你这问题有点大,首先你的 有一个大局观才行

网友(点评):
大局观+1

网友C:
关联设计会出其他让人头疼的问题,最省心的是top-down,从布局草图就开始参数化设计,网上有教程。

网友(点评):
网上的布局草图是没有用的, *** DOWN最好的方法是 闷神的影子建模法

网友:
很多教程可学习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联设计会出其他让人头疼的问题,最省心的是top-down,从布局草图就开始参数化设计,网上有教程。

谢谢,我去找,有目标好找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父子关系,父项改变,子项跟着变

很多软件这个功能是先天自带的,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问题有点大,首先你的 有一个大局观才行

这个大局观说出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好

网友(2021-05-22):
楼组  问题解决了吗?    求解答

网友(2021-11-25):
各有春秋,各有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