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圆柱可以一体加工出来么

楼主(2018-08-09):
圆柱体上能不能加工一个小圆柱

网友:
能,走心机。

网友:
只要有进退刀的空间就可以

楼主:
车铣磨还懂一点,走心机不够了解

网友:
加工肯定是没问题的,车铣

网友A:
走心机也就是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吧。你这个东西有必要这样设计吗,能不能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也就是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吧。你这个东西有必要这样设计吗,能不能改下

防止偏转的

网友:
这图尺寸标的

网友B:
我猜不行,内圆精度那么高,外圆精度也低不了(虽然你没标外圆精度),既然外圆精度不低,那用车铣加工中心干不出来。
除非你小圆柱面所在的大圆柱面没啥精度就行。

网友:
一起加工出来费用肯定不低,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将那个小圆柱装配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可以把设计师拉出去打靶

楼主:
现在就是设计的焊接上去  但是焊接的不牢固 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不行,内圆精度那么高,外圆精度也低不了(虽然你没标外圆精度),既然外圆精度不低,那用车铣加工中心 ...

外圆是没啥精度要求0~0.5mm的间隙   内圆是需要密封气体要求高一点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是没啥精度要求0~0.5mm的间隙   内圆是需要密封气体要求高一点

你将整体应用和尺寸交代清楚,肯定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没必要自己找别扭

网友:
一体加工没有问题,走心机可以,数控车削中心也行

网友:
打个孔 插个PIN吧

网友:
后插进去比较好加工吧。

网友:
这个活不好干,壁厚太薄,精度高,内孔0.8的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