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系数讨论

楼主(2018-08-09):
钣金折弯系数各家经验不同,有许多种,两个附件都是网上下载的,看不出来源,哪里的数据最有权威性?

网友:
基本是各家根据经验定的。材料不同,弧厚比不同,折弯系数也不同。折弯系数K一般在0.25---0.45之间。

网友:
我们就比较粗放了,直接按0.5算

网友:
问钣金厂

网友:
这个也分行业的,汽车、厨具、等对外观要求比较高的行业要求高些,貌似一般壳体类就比较粗放,0.5走起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是日本的。但是这个只是参考,需要根据折弯刀模调整系数的。不是一成不变,说白了就是你要懂工艺,会根据上下模计算翻边的安全距离和折弯拉伸长度。反正我现在的公司,所谓的研发和设计工程师不懂,自己也不管。就随便画,让外协做,我也不想说。上次给外协一个20mm板厚,来个折弯角R5,差点没把我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