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两边加紧后旋转的机构,请大神指点。感谢感谢

楼主(2018-08-09):
如图,料框约16kg,两边气缸夹住料框上升一定高度,电机带动料框旋转180度或360度。
(现存在的问题,1.气缸受力有问题,影响寿命。2.气管会跟着气缸旋转),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呢?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机构,实现这些动作。
请大神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
现有结构如果不旋转360度,可用旋转气缸

网友A:
将功能分解,气缸“出力”而不“承力”。
气管缠绕可用滑环解决。

网友B:
气缸不能这样用吧。气缸的杠杆不能受到径向力,可以把机构做宽一点,两边气缸上用导杆连接活动轴抱住箱子旋转

网友:
建议优化结构,如果坚持用气缸这方案,可两边各自已设计一块配气盘.那样布管也漂亮点.

网友C:
发个我正在设计的旋转装置给你参考一下。不过我这是手动的,需要加个电机带动旋转

网友D:
新能源电池的电芯取料,在前一家公司跟着师傅做过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功能分解,气缸“出力”而不“承力”。
气管缠绕可用滑环解决。

请问有没有相似机构,参照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能源电池的电芯取料,在前一家公司跟着师傅做过这个方案

是吗,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不能这样用吧。气缸的杠杆不能受到径向力,可以把机构做宽一点,两边气缸上用导杆连接活动轴抱住箱子旋 ...

愿闻其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我正在设计的旋转装置给你参考一下。不过我这是手动的,需要加个电机带动旋转

厉害厉害,这是哪个行业的设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这是哪个行业的设备呢

汽车行业的,翻转的是缸盖

网友E:
参照六楼,改你的结构。上部设计导杆或者导轨都行,可移动夹紧,外侧带轮旋转。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也做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F:
软包动力啊。好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照六楼,改你的结构。上部设计导杆或者导轨都行,可移动夹紧,外侧带轮旋转。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也做过 ...

你觉得有旋转气缸代替(用电机带动的同步轮的方式),怎么样?

网友(点评):
因为看你的设计里有带轮,所以就这样建议。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包动力啊。好熟悉

是的,这个框架就是装电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照六楼,改你的结构。上部设计导杆或者导轨都行,可移动夹紧,外侧带轮旋转。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也做过 ...

这个组件是用在一个清洗设备上的,夹起上升旋转,下方有吹气,吹干净框里的粉尘。(这个机构的下方是一条输送的物流线),

网友(点评):
看了下你设计的,提升可以按照你目前的设计。在上部两端可以加两个夹紧气缸吗?控制夹紧侧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组件是用在一个清洗设备上的,夹起上升旋转,下方有吹气,吹干净框里的粉尘。(这个机构的下方是一条 ...

可以加的,现在就剩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带动好,还是旋转气缸。

网友:
电机旋转比较麻烦。旋转气缸简单方便

网友(2019-06-29):
引用 楼主:
这个组件是用在一个清洗设备上的,夹起上升旋转,下方有吹气,吹干净框里的粉尘。(这个机构的下方是一条 ...

lz这个项目进展如何了?

网友(2020-02-21):
加紧旋转分开,曲轴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