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气弹簧怎么选型?

楼主(2018-08-09):
各位大神,像图片里一样,我想把大约25KG重的框架,一个掀开30°的角,另一个掀起45°用氮气弹簧支撑,之前没用过氮气弹簧,不知道怎么选型,求各位大神指点(每一层都是两边都有氮气弹簧支撑)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选的吧,长度与推力大小确定了照着样本选就行

网友:
1.根据你的机构空间和行程确定气弹簧的管长和行程。
2.根据你的受力确定压力参数从而选择型号。
找个产品样本看看就会明白。

网友:
这种东西有没有角度可调节的,想要多少度自己调节多少度的?

网友:
氮气弹簧不仅需要考虑他的支持力,还要考虑手动翻起的力,如果力太大,人工无法翻起。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前段时间刚好看了下,很多都是简单的确认一下平衡力和长度,具体通过怎么模拟得出什么位置多大的力,哪几个平衡点怎么确定。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4 ... ;sxts=1533705903823
我参照这个算了下,就是在重力分解的时候不是很确定,图片里是我算的时候画的曲线,最后选的氮气弹簧反作用力只比算出来的大一点点就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选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4e6184f7ec4afe05a1df56.html?rec_flag=default&sxts=1533705903823
我参 ...

L3要比选的氮气弹簧大 ,要不然会关不上

网友:
框架重心到旋转支撑点多距离是多少?每个框架分别用了几根气弹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4e6184f7ec4afe05a1df56.html?rec_flag=default&sxts=1533705903823
我参 ...

力臂1是正确的。力臂2是错误的,另外
1. 力臂2应当是盖子的重心到旋转轴的直线距离
2. 重力应当沿第一点提到的重心到旋转轴的连线做分解,而不是直接参与计算
3. 需同时计算闭合位置的力矩平衡,根据盖子是否要在关闭状态自锁来选择打开过程中的合成力矩是否需要反向
4. 需计算打开时手部作用力
5. 需计算关闭时手部作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臂1是正确的。力臂2是错误的,另外
1. 力臂2应当是盖子的重心到旋转轴的直线距离
2. 重力应当沿第一 ...

能上个图分析下么  学习学习

网友:
根据弹簧展开长度设计铰点,并核算力平衡。最好留点余量,气弹簧力公差范围大。

网友:
来看大神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8-10-08):
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该软件不对客户开放,需要提供实际应用参数,ACE工厂或者代理商提供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