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机架透明亚克力门板固定

楼主(2018-08-09):
现有一设备,需用冷轧板做门框,中间镶嵌透明亚克力板,请问大家亚克力板和冷轧板之间都有什么固定方式

网友:
如果你冷轧板稍微厚点的话,用半圆螺丝直接将两个固定起来就好啦

网友:
要么螺丝锁,要么做个槽口,不过一般8mm下用槽口

网友:
钣金上种钉上去,亚克力板打孔装上去

网友:
用PC会好些吧,亚克力脆

网友:
看你的设备发热情况了,如果亚克力靠近热源,那就做成浮动的,有轻微热变形也没事。如果没热源,那就直接搞个条子压上

网友:
冷轧板上焊接螺柱 亚克力打孔 然后用螺母固定

网友:
直接用自攻螺丝钉上去就行,简单快捷

网友:
亚克力板边缘做钣金卡槽,里面塞密封条,再把亚克力板镶进去即可。

网友:
外观要求不高可以用螺钉穿过冷轧板固定亚克力,想外面不露螺钉就用焊接螺柱固定。亚克力不太适合打孔固定做透窗,建议换PC,成本会高,但是防护性能好。

网友A(2021-07-29):
亚克力与冷轧板用镶胶条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与冷轧板用镶胶条的方式

有没有样本或者淘宝链接,直接按关键词“亚克力 镶胶条”搜不到

网友(2021-10-16):
玻璃固定密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