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方式

楼主(2018-08-09):
请问各位普通碳钢板和不锈钢板焊接的话,采用什么常用焊接方式?采用什么焊条?

网友:
焊接方式要看具体情况,焊条用不锈钢的

网友:
能说一本书。。。

网友:
采用气体保护焊   用309L焊丝。

网友:
氩弧焊即可

网友(点评):
氩弧焊可以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
氩弧焊可以试焊一下。

网友:
太多焊接方法

网友:
当然是不锈钢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