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渗氮最高硬度

楼主(2018-08-09):
不锈钢201/304要求做耐磨处理,有个厂家声称能做到65-70HRC,靠谱吗?
对不锈钢的硬度处理一直是个难题(之前咨询了好多厂家都做不好或者不愿意做)。像这种表面渗氮最多能做到多少硬度?深度多少?

网友:
  不锈钢一般就是就是比较硬的,热处理的这种方式也很少会使用,建议楼主如果要更硬的不锈钢,那就选用408材质的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路过。。。坐等解答。。

网友(2018-11-28):
硬度没问题,又硬又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316的轴厂家没有给做渗氮处理,油封位很不耐磨

网友A:
我们这是专门做不锈钢离子氮化的,主要是看客户要求,我们有硬度要求800HV0.2的,也有1000HV1以上的。不锈钢一般考虑耐腐蚀性渗层厚度一般在15-40微米,如果不考虑耐腐蚀性可以做到50-150微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是专门做不锈钢离子氮化的,主要是看客户要求,我们有硬度要求800HV0.2的,也有1000HV1以上的。不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