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上这种类似槽孔的孔好加工吗

楼主(2018-08-09):
这种孔叫什么孔,方便加工吗,加工费会不会比普通圆孔贵很多,另外,这种孔怎么加工出来的,如果是铣的话需不需要把圆弧直线过渡的地方改成圆角

补充内容 (2018-8-10 09:48):
因为是40×6的钢管做轴,开键槽的话键槽孔那里太薄了,所以用了这种结构,如果不用这种结构,链轮怎么固定呢

网友:
线切割就可以加工

网友A:
应该是拉出来的吧

楼主:
是扁榫吗,想起来有这种扁榫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拉出来的吧

方便加工吗,会不会被骂加工费高

网友B:
一般都是键槽吧,而且你这好像也没看见紧定螺钉

网友A:
批量的话,可以定制拉刀。如果是单件的话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键槽吧,而且你这好像也没看见紧定螺钉

因为是用无缝钢管做轴的,不能用键槽,链轮两端都有定位,不需要再用紧定螺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的话,可以定制拉刀。如果是单件的话线切割吧。

是单件做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加工吗,会不会被骂加工费高

之前找人做过这种齿轮,大概三四十吧

网友C:
你可以出个简易图纸在淘宝问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出个简易图纸在淘宝问价格

好的,谢谢,这种孔是叫扁榫孔吗,还是叫什么其他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件做的,谢谢

单件做一般都会上线切割吧

网友:
拉床就可以加工,但是需要做一根拉刀,先选好孔,拉刀从孔中穿过去,十几秒就可完成,加工倒是不费劲,倒是拉刀订做需要费用

网友:
单件支持线割,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这样的内孔铣削加工不了。是不是拉床加工的?应该比圆孔加工费高。

网友D:
从设计角度来讲,这个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考虑安装方便,双D型孔与双D型轴之间一定要留间隙。然而,任何间隙都会放大为旋转角度。
如果链轮旋转是双向的,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坏掉。要么是轴被啃圆,要么就是孔被啃大。

网友:
这种孔用线切割加工会不会费用很高啊?╮(﹀_﹀)╭

网友:
自己用的话,加个避刀槽就可以铣了。或者铣时留圆角,把棒的尖角打磨圆就行了!

网友:
先别考虑加工问题这种设计本身就很不合理  内孔两平面的平行度和对称度不好保证与之连接的轴的平面加工起来很难保证工艺要求

网友E:
居然有人提议用线切割 别的不说这要是批量生产得浪费多少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人提议用线切割 别的不说这要是批量生产得浪费多少时间啊

没看别人lz说单件做吗?

网友:
现在线切割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设计角度来讲,这个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考虑安装方便,双D型孔与双D型轴之间一定要留间隙。然而, ...

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设计角度来讲,这个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考虑安装方便,双D型孔与双D型轴之间一定要留间隙。然而, ...

那如果是钢管做轴,链轮要怎么固定呢,40×6的无缝钢管

网友:
这是什么齿轮?

网友:
线切割搞定

楼主:
链轮,装链条的

网友F:
单件线切割,没多贵!不知道楼主这结构干嘛用的,一般不都用键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件线切割,没多贵!不知道楼主这结构干嘛用的,一般不都用键槽么

钢管做轴,放不了键槽

网友G:
为什么非得用钢管做。。。一般是键槽,螺钉固定。这样不好加工不说,后期有磨损轴会晃动的,间隙会越晃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非得用钢管做。。。一般是键槽,螺钉固定。这样不好加工不说,后期有磨损轴会晃动的,间隙会越晃越大

因为负载很小,轴2米长

网友:
买根镀铬棒得了 搞这么复杂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钢管做轴,链轮要怎么固定呢,40×6的无缝钢管

如果链轮安装位置在轴两端的话,可以焊接一段40的实心轴上去,常规铣键槽即可,注意控制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链轮安装位置在轴两端的话,可以焊接一段40的实心轴上去,常规铣键槽即可,注意控制同轴度.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我的领导一定会说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线割或电火花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我的领导一定会说搞得这么复杂

或者不焊接也行实心轴和空心轴之间做个配合面,径向打孔,用螺栓连接.
螺栓受剪力,要做强度校核.

网友:
单件就线切割,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者不焊接也行实心轴和空心轴之间做个配合面,径向打孔,用螺栓连接.
螺栓受剪力,要做强度校核.

嗯嗯,谢谢

网友:
单件线切割!

网友:
无缝钢管选择厚壁的,一般都是键槽或者顶丝

网友I:
只能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用线切割。

好的谢谢

网友:
用薄型平键

网友:
共同促进~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钢管做轴,链轮要怎么固定呢,40×6的无缝钢管

如果一定要用钢管的话,涨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连涨套都不想用的话,可以考虑在钢管上焊接一个圆形法兰,链轮与法兰之间用螺丝连接。不过这方式有局限:法兰只能出现在钢管的一端,否则钢管就无法安装了。

我个人不建议用钢管,承载能力太差。在链条张力作用下,很容易变弯

楼主:
对哦,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定要用钢管的话,涨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连涨套都不想用的话,可以考虑在钢管上焊接一个圆形 ...

好的,谢谢,负载不大,链轮和轴承座都在轴两端,强度应该没问题,以前也做过的,不过以前是在链轮上打了4个孔,这次想改进一下

网友:
轴上打销链轮上也打孔,穿个螺栓解决了,坏了换掉,这种结构几天就变形,要被骂的!

网友:
就没有别的圆管吗?不能做一体的吗?链轮和孔直径差那么大,为什么用那么小的圆管?

这种幼稚的设计几天就坏,做出来找骂?

网友:
链轮打个通孔和钢管连接咋样

网友:
我觉得无问题,有时我也这么做。如果考虑磨损的话,用键槽可以更换,而这方式就只能连链轮一起换。

网友:
线切割啊

网友:
做根轴外径跟钢管外径一样,一端车小可以轻轻敲进钢管内孔里面去就可以,再把键槽铣好,然后装上去焊接起来,后面链轮就可以按正常键槽做了,我就想到这个办法,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单从加工这个孔来说,线切割很简单就搞定了。拉刀定制成本就高了,除非大批量生产才考虑拉削。

网友J:
负载很小,使用圆管不想麻烦,可考虑直接使用弹性圆柱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负载很小,使用圆管不想麻烦,可考虑直接使用弹性圆柱销吧

好的,谢谢

网友:
两个为螺纹圆柱销扭轴上。链轮穿孔。这样估计也可以。

网友:
因为是用无缝钢管做轴的,不能用键槽

网友:
链轮中间也可以打孔,攻牙,锁紧固螺丝,看你描述应该负载不大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圆管和链轮用螺纹连接,扭矩大选梯形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