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深了怎么补救

楼主(2018-08-09):
(图片)

楼主:
退刀槽110,我想把直径修改为和牙底平齐,已经加工成成品了,谢谢

网友(点评):
那就起不到退刀槽的作用,退刀槽就应该深些

网友(点评):
很多产品都不需要退刀槽的,为了保证强度。我们以前经常做。楼主的产品还是直接补焊上车床车一刀吧

网友A:
补焊 抛光 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补焊 抛光 没毛病

不是关键位置  没毛病

网友:
退刀槽,不影响

网友(点评):
有影响的,径向力太大,就必须保证轴的强度。

网友:
烧焊或者镶掉一块

网友:
严重应力集中

网友B:
这个不影响装配,下回再改也来的及

网友:
退刀槽深了不影响成品的使用

网友:
把退刀槽部位的尖角处理成圆角。是不是传动件?退刀槽直径不小于计算的最小直径,不会有问题。设计没有那么死板。

网友C:
这种情况下也只能补焊了,完了再光一刀吧!

网友:
现在尺寸是多少

网友:
同意11楼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关键位置  没毛病

如果是关键部位 怎么做 才能也让它 没毛病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关键部位 怎么做 才能也让它 没毛病呢?!

直接报废 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报废 没毛病

嗯 您这回答风格 已经是满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影响装配,下回再改也来的及

使用时,从退刀槽断了,还有点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下也只能补焊了,完了再光一刀吧!

材质45#的

网友:
又不会有影响补救个啥啊,人家不认可你补救了也是不良品,白费力气,真不行就从新干一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时,从退刀槽断了,还有点成品

楼主是啥种负载?受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啥种负载?受力情况?

这是接头,连接两根杆,撞击作用,撞击力1-2吨

网友E:
哦,硬冲击,很恶劣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硬冲击,很恶劣的工况

对,一般情况是端面用力

网友:
不妨把详细的受力工况再说说,可能退刀槽改了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