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田机刀轴

楼主(2018-08-09):
刀轴,刀座分布周向和轴向均匀平衡性才好。这是三维图。

网友:
要做到旋转时不出现振动现象,就需要做动平衡

网友:
这是神马完全看不懂╯▂╰

网友(点评):
农机上的,不光还田机收割机上也会有。

网友(点评):
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网友:
发这个帖子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算是什么呀?证明自己是画图工吗?

网友A:
这个动力不均衡性比较大,同时消耗的动力较大。没有单排刀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力不均衡性比较大,同时消耗的动力较大。没有单排刀座的好。

这个是按两排分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按两排分布的

同时两把刀入土,肯定比一把刀受力大。

网友(点评):
虽然是两排,但周向是均匀分布的

楼主(2018-09-08):
每次入土的刀子只有一把,周向是均匀分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入土的刀子只有一把,周向是均匀分布的

你这个左右刀不是对称的吗?
相邻的两个刀库在圆周方向上角度相差不大吧?那么两把刀是怎么错开的?

网友(点评):
孙老师,您好!从侧视图(左视图)中可以看出来,38个刀库在周向是均匀分布的,我已经贴图了,请查看!

网友(点评):
在11号位置

楼主:
从左视图可以看出,38个刀库在周向是均匀分布的

网友(点评):
这样布局,平衡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