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销钉装配模式为什么没有

楼主(2018-08-09):
各位,我想请教个问题:
目前在装配旋转件,怎么都装配不起来,输入饶性值,相关元件也没有跟着旋转到正确的状态。
我问度娘:别人的Creo为什么有销钉装配模式,不光光,还有好多模式
               而我就用户定义、刚性
我该怎么操作,才能拥有那么多的装配模式

我的界面

别人的界面

楼主:
自己顶上去,知道的。拜托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上去,知道的。拜托指导下..

          你看看   状态  那是不是显示  没有约束     在没有销钉配合的时候;但是在   状态  那显示  完全约束   的时候就有销钉配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状态  那是不是显示  没有约束     在没有销钉配合的时候;但是在   状态  那显示  ...

感谢您,问题我已解决掉了。
原因是物料我已用用户定义模式组装进去了,而后我想修改成销钉模式,
需要先删除掉原本设定的  集   ,然后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问题我已解决掉了。
原因是物料我已用用户定义模式组装进去了,而后我想修改成销钉模式,
需要 ...

enen,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