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循环次数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8-08-09):
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个零件需要做台架试验,需要经过几十万或者上百万次循环受载,保证零件不失效,才算样件事合格的,那么对于一个样件台架试验,平时我们只知道按标准来认证,或者试验就可以了,但是标准上的循环次数是怎么确定的可能很少人去想?这个有人知道这类标准设定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实验室工作人员经验,试验条件控制的很好,做3次,enough; 试验条件控制的不太稳定的,做5-6次,选取三次较为平行的数据;有些试验几次数据很不稳定,需要仔细优化条件,还有做试验的人心态需要稳定

楼主(2018-12-12):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工作人员经验,试验条件控制的很好,做3次,enough; 试验条件控制的不太稳定的,做5-6次,选取三次较 ...

多谢你的回答,因为忘了登录密码,几个月不来了其实我的问题是一个零件装到总成上,经历长时间的受载,会达到其疲劳寿命极限而失效,我们是怎么定这个零件台架试验的标准,应用到总成上后,能保证这个零件在总成上工作一段时间或者经历一定的运行里程(比如汽车)而不损坏。1.是先经过这个零件在总成上的可靠性表现,然后再模拟计算零件的受力状况,在台架上施加一定的试验条件,直到零件失效,就认定该零件的失效时间点是与该零件在实车上生命周期的表现是同等的;2.还是说反过来,也就是正向开发思路,没装车试验,就开始着手该零件的受力分析,然后再台架上进行试验,当然这里是假定,目前该零件的试验标准是没有可参考的或者说极少可参考的;3.最后还是说前面两点相互参考,经过多次的试验和积累的经验,不断完善才形成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