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跳动0.01,产品不稳定,检测不太准

楼主(2018-08-10):
机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本公司有接了一批机器零部件,其余配件已经完成,目前有一个产品困扰了一段时间!已经尝试打样,材料是45#,问题出在一个尺寸上不能通过,客户要求跳动0.01,之前我们加工出来的跳动在0.012。产品不稳定,检测方法估计也是不太准。用的是三座标检测跳动!
  希望大家有好的意见或者能加工的可以讨论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如果帮忙可以代加工最好,

网友:
精度这么高,三坐标打点的方法不合理也会影响测试的结果。

网友(点评):
是,三坐标检测跳动其实不复合规律,毕竟是没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帮忙可以代加工最好,

只能说产品很难加工,加工设备精度要求高,检测设备要求高,目前还没有接触过,坐等大侠支招学习!

网友(点评):
是啊,小小东西要求极高,里面电机转速要达到2万转。所以间隙要达到这个要求,要不寿命不长,座等遇高人吧。

网友:
座等大师

网友(点评):
围观讨论一下

楼主:
成品AA版本,现图纸已经把0.005的公差放到0.01

网友:
凌晨三点四十六 ,做设计干大事儿的都是这么苦逼吗?

网友(点评):
一直想来复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产品不稳定,加工不南,方法没找对

网友:
你把技术要求全写出来,表面处理、热处理、毛坯状态等要求

网友(点评):
你好,此产品不需要经过处理的,图纸上基本比较麻烦的就是跳动问题,上磨床加工两头,数据达标就可以了

网友:
上磨床。

网友(点评):
是,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上磨床

网友:
最后登陆时间1970年。。。。。社区    闹鬼了

网友(点评):
真要是退回50年,我们可都是技术大咖啊

网友:
重要尺寸面一刀下,不存在跳动超差,如果还有说明主轴精度不行,换机床。检测最好做个高精度三爪工装,转动打表。
厚度23.7的垂直度0.005,不知道你的工艺是怎么排的,建议留0.1余量上平面磨床光一刀。车的话因为装夹手法问题可能会超差。
最好是干完不下机床测50,19,13的尺寸和跳动,如果没问题说明合格,如果有问题就得检测一下机床主轴跳动和加工工艺是不是吃刀问题带来的工件移动了。投影仪理论上也能测量准确,关键看水平了,毛刺有没去干净,放的正不正,检测抓点有没有误差太大都要查一遍。之前公司用投影仪测0.002的同轴度,和旋转工装测的数值基本一致。

网友(点评):
嗯,你分析的很好,可是问题是跳动度0.005呢,不是垂直不达标,是跳动不达标,然后没一个标准的检测方法!至于你的检测方法成本如何呢?居然能精密到0.002。厉害

网友(点评):
一刀下,不下机床测量为准

网友:
下图就是10楼所说的情况。。

快不得这个粗糙度做不好,原来是50年前穿越过来的呀

网友(点评):
原来存在这么久,怪不得有回家的感觉

网友:
三坐标检测跳动,是不是同样的工件检验一次数据变一次呀!

还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呢?

网友(点评):
有跳动议,明天下深圳看看跳动议看看检测结果跟三坐标会差多少!我们心里也没数,只能有希望都去尝试,用一个最标准的检测方法给定下来

网友:
增加去应力回火

网友(点评):
客户跟我们自己公司也没一个标准的检测方法。磨床加工的说可以在0.01以内。

楼主:
|leijiang123发表于 08-10 09:38最后登陆时间1970年。。。。。社区    闹鬼了
拿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拿到二十世纪去应用,日本的机器猫吗

网友:
座等大师,三坐标是可以量测的,只是看你量测多少点,曾经试过几百个点来测量的,有很大的准确性,重复测量数据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这个0.01 有点高了吧,这个和温度、湿度、都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测量方法也会导致很大的误差

网友:
正常情况下,圆磨这个比较容易达到的。问下磨工,砂轮有没有修,在加工时可曾打过表。另外,最好有一个外端面要平磨,以便在换向磨另端时保持精度。

网友:
可以用V型块检,如果V型块检出来1丝以内,那你其他方式应该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圆度,看看圆度在多少,圆度不好的话就要考虑下机床了。

网友:
我能问下这个 一个零件加工是不是要1 2K 块一个了

楼主:
|Potato2081发表于 08-10 13:40正常情况下,圆磨这个比较容易达到的。问下磨工,砂轮有没有修,在加工时可曾打过表。另外,最好有一个外端面要平磨,以便在换向磨另端时保持精度。
磨工说可以保证1个丝内,但是我们自己没一套标准的检测方法,客户那边就是三坐标检测,但是磨工觉得三坐标不准,所以也有点不明不白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那是磨削加工砂轮越程槽不是都有设计的吗

网友:
这个设计是个专业人才砂轮越程槽都画了,等于已经告诉你怎么加工了

网友(点评):
原来,图纸是哪天美国买好回来的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A:
可以使用轴承检查仪D913+千分表检查,但是可能需要工艺匹配,这种检查方法变差很小。
在这里提一下疑问,用三坐标怎么检查跳动,基准怎么取的?这个零件的基准在反面吧,测针探不到吧。

网友(点评):
是啊,基准在两面,所以不会准备,大侠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1个丝,要求太高了,以前我在电机时一些重要件跳动也就3丝以内都合格,

网友:
中间6.5的孔两端倒角做光一点,最后上外圆磨用合金顶尖顶在这两端倒角上分别加工12的基准和19的外圆。用拨盘上插销子进轴向的几个通孔里面带动。仔细一点可以同心0.005以内。

网友:
找一台60万以上的中高挡的车床加工吧.

网友:
这么精密的零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轴承检查仪D913+千分表检查,但是可能需要工艺匹配,这种检查方法变差很小。
在这里提一下疑问, ...

D913,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基准面与被测面都上磨床加工吗?先加工基准面,还是被测面?

网友:
基准放在另一端比较合适。

网友:
我又来赚威旺啦!!我又来赚威旺啦!!

网友:
其实这个属于用传统检验平台、顶尖座、芯轴加百分表就能很好解决的

网友:
这个产品感觉没有难度。做过齿轮的就知道了。而且检验方法也是很容易的。比3坐标法快多了。

网友:
先解决机加工问题,跳动不好,要保证精车时2头直径一次装夹加工,磨削余量控制在0.05以内。当然车床和磨床本身设备精度要足够。
测量问题,因为基准和被测面分居2头,建议楼上几位提出的,条件允许上轴承检测仪,条件不允许就偏摆仪+千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