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艺如何安排这个件

楼主(2018-08-10):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件加工工艺如何安排

楼主:
是个45#钢的材质,有点受力

网友:
发图纸,样子都好做直接铣就行但是没具体要求不知道精度多高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先原材料整体热处理,45#钢热处理强度一般1080±100MPa,普通机加铣刀都干得了。然后铣六面直接到位,做大孔,最后加工中心铣槽,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先原材料整体热处理,45#钢热处理强度一般1080±100MPa,普通机加铣刀都干得了。然后铣六面直 ...

楼主没有提到加工精度和批量 。你倒是回复得真带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提到加工精度和批量 。你倒是回复得真带劲啊!

挺带劲儿

网友:
抛开材质,加工精度和批量谈怎么加工 感觉都是在扯淡

楼主:
数量三件,自己只有铣床,和车床。先下料,后铣的,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先原材料整体热处理,45#钢热处理强度一般1080±100MPa,普通机加铣刀都干得了。然后铣六面直 ...

没有加工中心,三件,试制件,孔的H7,1.6的孔粗糙度,3.2的面粗糙度

网友:
我觉得4楼说的没什么错,这么厚的材料,能是什么材质呢?按照正常的思路来,无外乎就是那几种材质45\Q235\Q345。按照成型的零件来说也不是受力件,普通材料完全可以满足,精度要求也不会太高。不管是批量还是精度,铣后上加工中心都能保证。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了,没有数控设备

网友(点评):
可以平面磨床,抓完正角之后平面度可以达到0.001mm。

网友:
1铣六面到尺寸
2铣开口槽
3铣半腰槽
4钻螺纹孔,钻打孔粗加工
5整形,镗大孔

网友C:
不知道下料的质量如何,如果加工过的应先钻孔,之后再铣削,批量的话可设计卡具,用编好固定程序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下料的质量如何,如果加工过的应先钻孔,之后再铣削,批量的话可设计卡具,用编好固定程序铣削

线切割下料

网友(点评):
线切表面粗糙度略大,为使零件光整好看可以磨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