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和2B的螺纹精度

楼主(2018-08-10):
大师们:
  10-24UNC-1B的螺纹和10-24UNC-2B的螺纹那个螺纹精度等级高?
  可以用10-24UNC-2B代替10-24UNC-1B吗?

网友:
我觉得1B精度等级高一些

网友:
这是螺纹配合等级,不是螺纹本身的精度。1A和1B配合最松,3A和3B配合最紧,不过都是间隙配合。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百度最快了,我就复制粘贴一下:
对统一英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1A、2A和3A级,内螺纹有三种等级:1B、2B和3B级,全部都是间隙配合。等级数字越高,配合越紧。在英制螺纹中,偏差仅规定1A和2A级,3A级的偏差为零,而且1A和2A级的等级偏差是相等的。等级数目越大公差越小。
1、1A和1B级,非常松的公差等级,其适用于内外螺纹的允差配合。
2、2A和2B级,是英制系列机械紧固件规定最通用的螺纹公差等级。
3、3A和3B级,旋合形成最紧的配合,适用于公差紧的紧固件,用于安全性的关键设计。
4、对外螺纹来说,1A和2A级有一个配合公差,3A级没有。1A级公差比2A级公差大50%,比3A级大75%,对内螺纹来说,2B级公差比2A公差大30%。1B级比2B级大50%,比3B级大75%。

网友:
fyi

网友(点评):
有标准可查吗?什么标准?或书名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们用的就是英制管螺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