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软件控制伺服,不用PLC控制

楼主(2018-08-10):
怎么通过软件控制伺服,不用PLC控制,这样可以保存参数和工作流,方便导入导出重复用。

网友:
电脑 做软件
与伺服通讯

网友A:
PLC 不可以保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不可以保存么?

plc可以保存的,不够灵活

网友:
用上位机软件啊,通过控制器或板卡控制

网友:
这个我做过,楼主雇我来做啊

网友:
电脑加板卡,然后自己写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