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10*20矩形不锈钢钢管

楼主(2018-08-10):
激光切割此零件时,当中间的槽切开时,槽口收缩,矩形管变形。现在的做法是,切割是两边都留上0.2mm不切开,但是弄开后还会变形,有什么办法消除应力,减小变形呢?

网友A(2018-12-16):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在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做了

怎么做的,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效果好吗

激光切割+激光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割+激光焊接

变形问题改善了吗?还是像之前那样,两边各留0.2mm不切开?消除应力之后才切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问题改善了吗?还是像之前那样,两边各留0.2mm不切开?消除应力之后才切开的?

是的,这样形变好了很多,不能完全消除,不过已经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