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设计文档管理软件或者方法?

楼主(2018-08-10):
如题,管理范围只指在个人电脑里(不涉及服务器之类或者远程管理),
管理效果只要求可以有一个规范性的文档管理,比如十个项目整体的文档架构是一样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项目文档存放的乱七八糟,各种归类都有)
如果在局域网可以协同设计的就更好

网友:
mark ,看看其他大拿的有效方法,学习,借鉴

网友:
究竟是个人电脑还是局域网?两种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个人电脑是想说不要推荐那些要安装在服务器才好用的软件。局域网是说能满足在局域网协同设计的就更好,没有也可以。

网友A:
只放在个人电脑里,文档管理
这个有,在excelhome中VBA版块,可以找到不少很有特点的小软件。一般是以链接为基础
但是,不同目的文档管理差别很大。比如你机器里有一堆的资料,现在要求从不同视角来管理这些资料,便于查找。比如一份资料,既可以是行星齿轮传动的资料,也可以是等强度轮齿计算的资料。那么用关键词来标记这些资料,通过类似于数据库的查询,就可以办到了(我们暂且用excel\VBA)
进一步要求,比如这份资料的等强度计算,可能用到了“最优化计算”,或者是“线性规划”的方法。而你那堆资料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就出现进一步查找的问题。这时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库查找,而是出现了有向有环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复杂,用VBA也是能实现的。
如果是项目的方案,而且不止一个方案,我们还是希望用VBA解决问题,怎么办?
可以用office套装软件中的几个软件。比如,用Visio,用project,可以大大丰富功能。用Visio可以同时对付多个项目,用project可以有效控制进度,当然excel和Word很重要。比如调查表及其关联,比如文档等。把他们放在一起,可以省好多事啊。关键他们都可以用VBA做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放在个人电脑里,文档管理
这个有,在excelhome中VBA版块,可以找到不少很有特点的小软件。一般是以链接 ...

office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