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件二次激光切割

楼主(2018-08-10):
因为沟通原因造成孔位偏移,钣金已经做出来了成型了,但是需要进行二次切割腰型孔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对其重新定位并误差在0.7MM以内

网友A:
做个井字形的支架。支架要有基准,对基准零位编程切割

网友B:
改铣床吧,那样好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手摇吧

网友:
手电钻,旋转锉,既然能做出腰型孔,就注定没什么精度,没必要在上一次激光了

网友C:
二次切割不太现实,你这个腰型孔在折边上正反放都会碰撞到激光切割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井字形的支架。支架要有基准,对基准零位编程切割

问题就是没有基准该怎么定这个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铣床吧,那样好加工!

成本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次切割不太现实,你这个腰型孔在折边上正反放都会碰撞到激光切割头。

可以反过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