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HT300能用Q345替代吗

楼主(2018-08-10):
要加工一个法兰,找铸造厂麻烦,用钢板替代可不可以

楼主:
不焊,加工件

网友:
替换原则:高质量替代低质量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法兰?法兰材质和制造方式与法兰的使用条件或者工况有关系,压力和温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法兰当然可以,问题是楼主不觉得吃亏吗?

网友:
一个法兰?还要开模,机加干吧,HT300用45#应该不错了,Q345似乎不妥,它类于16Mn,选什么材料主要看法兰用途什么地方吧。

网友A:
Q345当然可以,不过还可以用Q235.这样基本上是最划算的了。单件的法兰当然可以选择钢板加工。数量多当然选铸铁,都是经济原因。因法兰并不承力。

网友:
你这个铸铁法兰之前用在什么工况

网友:
看楼主问的好像没啥特殊工况,那就Q235都可以吗。。

网友:
用45钢或者Q235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345当然可以,不过还可以用Q235.这样基本上是最划算的了。单件的法兰当然可以选择钢板加工。数量多当然选 ...

用Q235材料要看介质和压力情况。

网友:
不用焊接的话,钢板肯定可以替代铸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Q235材料要看介质和压力情况。

原设计用的可是HT300,Q235比HT300性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