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钣金怎么加工,或者谁能加工,在线等

楼主(2018-08-10):
急求

网友A:
切割出来找钳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出来找钳工吧

我们这边钳工都说敲不准呀

网友:
手工敲,尺寸好不好控制,尤其扭转的地方

网友B:
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C:
量少手工敲,量大了做胎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少手工敲,量大了做胎模

就几个,你们知道谁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很高?

不是太高,但表面不能有明显的折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钳工都说敲不准呀

用虎钳夹住两边未焊接的地方,扭转不了吗?除了钳工目前我想不到别的方法了。。。

网友:
有多少件?我认为扭这块板看做个工装可行否,一端固定,一端可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高,但表面不能有明显的折痕

那就让钳工弯一下不就成了

网友:
估计精度不高,量少还是手工掰掰。。

网友D:
用车床扭,下料长一点,床头上弯板,刀架设法紧固另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车床扭,下料长一点,床头上弯板,刀架设法紧固另一端。

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得找老师傅手工矫形。难搞啊

网友(2018-11-06):
这个厉害点得钣金工可以敲出来

网友:
幕墙钣金扭曲板

网友:
固定吗,不然回弹啊

网友:
少就慢慢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