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是否可以这样匹配着使用

楼主(2018-08-10):
我设计一套齿轮传动系统,用到两台液压马达同时驱动,是否可以让两台马达的流量产生微小的误差,从而使得两台马达产生速度差,这样是否可以是两个驱动轮产生刚性互锁?或者使用两台排量不一样的液压马达?希望有液压方面的大神为在下解惑。

网友:
,还是上个图好比说的清楚

网友A:
使用速度差使马达输出轴的驱动件产生刚性互锁,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速度差使马达输出轴的驱动件产生刚性互锁,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网友B:
应该不可以。1.液压系统都有溢流阀,刚性互锁恐怕会打开溢流阀,互锁不可靠。2.马达都有内泄露,不稳定。
最好能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1.液压系统都有溢流阀,刚性互锁恐怕会打开溢流阀,互锁不可靠。2.马达都有内泄露,不稳定。
 ...

是否一般是用电进行互锁?

网友(点评):
抱歉,实在是不太理解你说的互锁的概念,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1.液压系统都有溢流阀,刚性互锁恐怕会打开溢流阀,互锁不可靠。2.马达都有内泄露,不稳定。
 ...

一般是通过接触器进行互锁,液压互锁也是如此吧。或者有其他的思路?

@魍者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1.液压系统都有溢流阀,刚性互锁恐怕会打开溢流阀,互锁不可靠。2.马达都有内泄露,不稳定。
 ...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采用液压系统自带可自由变载荷的功能达到消除传动间隙的目的;马达转速差异和液压系统根据马达载荷自动匹配压力和流量,这样就可以达到运动过程中互锁的目的。我认为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实际需要测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