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零件之间配合怎么实现??求解

楼主(2018-08-10):
Pro/E中的零件之间配合怎么实现?如何使两零件相对旋转?

网友A:
在装配界面中,旋转销轴装配类型,选好轴参照和平面参照。网上下载培训视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界面中,旋转销轴装配类型,选好轴参照和平面参照。网上下载培训视频看看吧!

谢谢啦

网友B:
你是做仿真要自动旋转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仿真要自动旋转还是?

仿真自动旋转怎么实现啊?

网友B:
你两个零件装配约束的时候要选择销钉连接,约束好之后在机构里面添加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参数设置好就可以自动运转了。这里只能说个大概了,具体细节你可以网上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两个零件装配约束的时候要选择销钉连接,约束好之后在机构里面添加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参数设置好就可以自 ...

enen,谢谢,再问一下,您通常用什么网站学习pro/E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en,谢谢,再问一下,您通常用什么网站学习pro/E啊

51自学网就有,不过后面 的内容都要收费才能看,网上运动仿真这块的资料比较少。你真想学也可以淘宝买些这样的视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自学网就有,不过后面 的内容都要收费才能看,网上运动仿真这块的资料比较少。你真想学也可以淘宝买些 ...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