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材质怎么镶牙套

楼主(2018-08-10):
尼龙棒怎么镶牙套啊,大神们给支招啊,没做过镶牙套的,镶m5的牙套。

网友:
你有做过镶钢牙套吗?铝板、木板,尼龙,都一样的。

网友:
热熔进去,杠杠的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2023-01-11):
|易错易混发表于 08-10 14:49热熔进去,杠杠的
只有这一种方法吗?外协加工的零件,镶牙套应该怎么交代?算软的聚氨酯TPU

网友A:
尼龙板注意一个问题,吸水膨胀的问题,牙套正常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板注意一个问题,吸水膨胀的问题,牙套正常镶就好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