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如何使弹簧与圆柱同心??

楼主(2018-08-10):
Pro/E中如何使弹簧与圆柱同心

网友:
PROE没用过    用SW一般是在弹簧底部切割一个圆

楼主:
上图是在圆柱中心直接画弹簧;但是如果是2个零件的话不知道怎么装配,求解

网友A:
SOLIDWORKS 我喜欢建一个基准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我喜欢建一个基准轴

恩恩,谢谢,但是在Pro/e中怎么实现啊

网友(点评):
PROE也可以建啊

网友B:
在弹簧的part做一个中心轴  圆柱如果没有中心轴也要做一条中心轴   装配的时候就可以做同轴配合

网友C:
基准轴吧,不过如果弹簧是中性格式转过来的,本身不带坐标系和基准平面,建基准轴就麻烦点,不过也能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轴吧,不过如果弹簧是中性格式转过来的,本身不带坐标系和基准平面,建基准轴就麻烦点,不过也能建

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弹簧的part做一个中心轴  圆柱如果没有中心轴也要做一条中心轴   装配的时候就可以做同轴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