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碗状的零件怎么实现自动上料

楼主(2018-08-10):
请问碗状零件如何实现自动排列与上料?

网友:
发张照片看看

网友:
自动上料可以采用机器人或者桁架机械手

楼主:
这种零件,材质是钢的

网友A:
最好有图片,和产品大概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图片,和产品大概尺寸。。。

直径100mm

网友B:
不锈钢空心碗?振动盘,带凹槽的传送链,真空抓取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钢件。如果能导磁,我喜欢用电磁铁,或者是那种表座类型的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空心碗?振动盘,带凹槽的传送链,真空抓取应该可以

两条溜杆,夹着碗沿如何?

网友:
三爪的机械手可以实现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做的桁架配机械手,就是用三爪抓的类似于碗的工件

网友:
可以采用堆垛码料的方式实现,上下相落而成。

网友:
自动排列和上料,考虑选用震动盘

网友:
桁架机械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