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刚度计算得轴径和扭转强度计算的轴径相差很大

楼主(2018-08-10):
见图片计算公式。
所传递扭矩T=28500N.mm     τ值取小值30,    Φ 值按一般轴取小值0.5。
按强度公式计算得到的轴径是17mm。按刚度公式计算得到的是26mm。
请大神指点刚如何取舍,二者计算结果为何差距如此大。另,在用刚度计算时,同是钢材的话,不需要考虑材质的区别吗?

楼主:
请大神解析

网友:
好东西,下次多发点

网友:
所谓刚度  就是物体抵抗变形的能力  与物体形状 弹性模量相关,  同为钢材 弹性模量当然不相上下。
刚度单位  N/m    N/theta

所谓强度  指材料抵抗永久变形或者断裂的能力,与材料形状无关。

强度单位  N/m^2

对于重要的设计,不光要强度校核 还要刚度校核。

网友A:
把轴径17mm代入刚度公式算出Φ值看看是多少

网友:
这类两个不同受力的计算因公式的差异,会导致计算结果差别很大,我也对比深感困惑。所以结构方面的设计我一般采用类比性,既以前有这类设备使用了这个零件,重新设计时也按那个正常零件设计尺寸。

网友B:
在扭转强度和扭转刚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别代入了许用扭转剪应力和许用扭转角,这2个数值是从不同角度考量转轴的变形,得到的轴径会有差别,至于如何取舍那个计算结果作为设计依据,那就要看你侧重于转轴的强度还是刚度。

5楼“机器画家”社友说的方法很好,你按照他说的可以倒推着做个计算,有助于你理解这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径17mm代入刚度公式算出Φ值看看是多少

好的,计算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扭转强度和扭转刚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别代入了许用扭转剪应力和许用扭转角,这2个数值是从不同角度考量转轴 ...

好的

网友(2018-09-20):
楼主学习了,好帖子,收藏一下

网友(2019-05-17):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根轴主要承受的是扭矩(传动轴)还是弯矩(心轴),然后再判断选哪个公式做最终的结果

网友(2020-06-05):
知识用起来

网友(2021-06-04):
你的扭转刚度计算公式是不是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