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折叠设备

楼主(2018-08-10):
折叠的材料为:纱布和铝箔首先将面料和铝箔用水粘在一起,有模具压出连续的V(一边长一边短),用手压平;调整90度,再压制连续的VVVVV,压平,完成样品;
我现在需要把这个做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的,最少不用手工压平

楼主:
微信电话同号:13930425150

网友A:
上照片吧,看描述类似折纸巾的设备

网友:
建议上这样的项目时,首先上图片,然后上个清晰的手工操作的视频,这样会便于大家伙的理解。

网友:
个人感觉,半自动,一套模具,加个旋转机构,实现90度转向;如果是全自动,或者是产量要高,则两套折弯模具,对应压平装置等。

比较简单的项目。对了,还有上下料机构,那就要看铝箔的供料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照片吧,看描述类似折纸巾的设备

先上照片,看看人工是怎么做的,有几道工序。

网友:
钣金折弯的自动化生产方式都是机器人抓住产品后上折弯机,实现联动折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