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轴配合问题

楼主(2018-08-10):
孔轴配合,6H6g,现在孔稍微小,想设计一个丝锥将孔扩大,丝锥应该公差带应该怎计算,另外,修正后的孔公差带有变化吗!请各位专家指导

网友:
孔小了可以想办法用铰刀扩一下,用丝锥扩孔没听说过

网友:
丝锥应该无法实现铰孔的功能啊?

网友:
铰刀吧
量一下孔的实际尺寸,然后对比你想要的尺寸,依照想要的尺寸选一把铰刀,
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吧

网友:
你准备攻牙么

网友:
丝锥不行吧

网友:
铰刀是专门用来修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