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产品气密性,用气缸+O型圈能堵住产品口。但O型圈该怎么用呢?

楼主(2018-08-10):
大神们求助

楼主:
做个零件直接扣出槽,放置O型圈。但O型圈不是会自由落体掉吗?行业新手想不出其他方法放置O型圈?/

网友:
用燕尾槽

网友:
堵住什么地方?为什么非要用O型圈?难道还要通向其他通道吗?

网友:
你这是端面密封,而且开槽零件是在气缸上的?应该可以用胶粘

网友:
ECU装DAE之前的泄露检测

直接用PU做一个零件出来就可以。气缸的力要足够大

网友:
我们这边做气密性检测都是选用的硅胶泡棉,因为非规则产品没有适合的密封条。

网友:
用硅胶面密封,然后在不干涉的位置装螺钉

网友:
类似燕尾槽,O型圈卡进去,不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