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体力学问题

楼主(2018-08-10):
直径φA的圆柱形容器,高H,装满水,底部侧面是φB的出水口,如果容器上面有源源不断的水补充,出水口最大流量是多少

网友A:
流量=流速*面积
流速v可由公式求得:
gh=0.5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量=流速*面积
流速v可由公式求得:
gh=0.5v^2

水流速度按公式:gh=0.5v^2计算不对,应该用伯努利方程(流体的能量方程)计算,因为水从水箱流出不是自由落体运动。如果像瀑布那样,水流做自由落体运动,用公式gh=0.5v^2计算可能就是对的。

不是故意挑你的问题,而是就楼主这个问题讨论问题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流量=流速*面积
流速v可由公式求得:
gh=0.5v^2

我发现用伯努利方程(按理想流体)计算的速度关系式还是回到你说的这个公式gh=0.5v^2上了,你

网友(点评):
mgh=1/2mv^2,势能转动能了,与伯努利计算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
理想条件下可以套用伯努利方程,因为水面和出口的压力都相等,容器内水的高度水头转成出口的速度水头,V=sqrt(2gh)。

网友:
出口位置的水流量应该是一定的,应该没有最大和最小之说了。

网友:
伯努利方程(流体的能量方程)。p+1/2ρv2+ρgh=C

网友:
显然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用伯努利方程(按理想流体)计算的速度关系式还是回到你说的这个公式gh=0.5v^2上了,你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网友:
利用伯努利方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