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伺服电机:收放卷动作,怎么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2018-08-10):
类似收放卷的动作,怎么实现位置控制呢?
需要把工件拖动到指定位置,但是工件允许的移动速度不确定(是一卷柔性材料),需要能拖动就拖,拖不动就等待到能拖动的时候再继续工作。而位置可能隔几天就要变动一次。

我现在的想法是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模式拖动,用PLC读取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来确定位置,当到达指定位置就停止。位置精度要求不高,1mm左右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导程75mm)。可能会输入新的位置坐标。当前的方案是用的行程开关,但是用行程开关变动位置很麻烦。

疑问是这样读取编码器反馈来定位容易实现吗?力矩模式下伺服电机怎么停止运动呢?
当前有 西门子S7-200 和 雷塞的伺服,可以的话尽量用这俩货,如果满足不了要求可以换别的型号或品牌。
请大家提一下意见建议!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外加一个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实现速度与位置的双闭环控制

网友B:
建议选用力矩传感器来控制,伺服电机本身的力矩应该是极限值,最好不要经常使用。

网友:
导程真大

网友C:
压力传感器十纠偏机

网友:
磁粉刹车装置

网友:
走线速度的这种都是外接编码器的    不是用伺服电机本身的编码器!

网友:
首先你得考虑怎样才能形成一个闭环,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选用力矩传感器来控制,伺服电机本身的力矩应该是极限值,最好不要经常使用。

我用的是力矩模式啊,不是位置模式,应该可以一直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传感器十纠偏机

不用压力传感器和纠偏机是因为这玩意很快就会被切断,我需要抓过来切断,再抓过来。所以压力传感器和纠偏机很难用啊。

网友:
找一下布匹或者包装塑料膜的开卷机参考一下吧,见过但没研究

网友:
上个简图看看!

网友:
力矩模式通常用来放卷的,保证材料具有一定的张力,你拿来拖不合适吧

网友:
这个挺难的

网友(2019-06-13):
纠偏器、压力传感器,磁粉刹车装置,这些配制最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外加一个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实现速度与位置的双闭环控制

此楼正解

网友:
我是做二手伺服的,松下安川三菱台达都有。各位大佬想学习研究这方面的可以联系下小弟 19865549248(微信同号)

网友(2019-07-18):
位置+转矩模式两者切换。

网友:
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模式,拖拉位置的起点和终点,分别装两个限位开关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