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磨床主动量仪的尺寸向一个方向逐渐变化?

楼主(2018-08-10):
背景:一磨床由主动量仪控制尺寸,加工出的工件的尺寸一点点向一个方向变化,需要通过不断补偿来控制尺寸,因此质量不稳定,存在较大质量隐患,
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磨床主动量仪的尺寸向一个方向逐渐变化?

网友:
是不是磨床的升降机构没精度了,一边磨一边往下掉?

网友A:
什么磨床,单端面磨床,双端面磨床,还是研磨机那种,或者其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磨床,单端面磨床,双端面磨床,还是研磨机那种,或者其他呢

外圆磨床

网友(点评):
磨出来的工具有锥度吗,如果是那就是工件过长

网友:
说说具体情况是单个零件中出现还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