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吹气装置(用途是吹粉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下。谢谢!

楼主(2018-08-10):
左图上的红色圈起的是我画的一个管子约800mm(吹气的),右图是一个塑料框,需吹干净里面的粉尘。(要求高风量)
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图上的管子,是两端进气,中间的数根口子是吹气。(请问这样的设计,吹出来的风量大吗),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机构可以选择呢?
2.图上的是左右上同时吹气,且吹气中塑料框会夹起旋转360(请问这样子的机构,对清洗粉尘有无明显效果)
3.这个吹气管子,有没有标准件。(不需要自己出图加工),要求的吹风量要大的。

谢谢,谢谢 !

网友:
塑料框是水平面内360°旋转吗?
左右两边的吹气管上分布的小喷嘴水平方向,喷出的气流是直线的不会拐弯到下面的塑料筐,上面的吹气管上分布的喷嘴垂直向下对着塑料筐吹起,,气流对着塑料框,应该没问题。

粉尘被吹起会不会又落进塑料筐?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0 23:10塑料框是水平面内360°旋转吗?

左右两边的吹气管上分布的小喷嘴水平方向,喷出的气流是直线的不会拐弯到下面的塑料筐,上面的吹气管上分布的喷嘴垂直向下对着塑料筐吹起,,气流对着塑料框,应该没问题。

粉尘被吹起会不会又落进塑料筐?
下方有吸尘装置的,现在考虑吹气这个问题,要风量大点的。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呢

网友:
没接触过类似东西,看这个体积不小,这么大气流到中间估计也没什么力量了,不如以两边为辅,上面为主,或者利用两边气流产生漩涡搅起粉尘,在经过上面排出。
还有那塑料框架是产品还是里面装产品的托架,假如里面规则间隔摆放片状产品,那气流通过很大可能会产生很妙的效果。

网友:
1)框里是什么东西?抗挠性如何?是不是拼装进去的?

2)框子的底部透不透气?

3)粉尘是哪儿来的?

4)吹出去的粉尘谁拿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方有吸尘装置的,现在考虑吹气这个问题,要风量大点的。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呢

用低压大流量风机,吹气管成空间布置,左右两侧喷嘴对着塑料筐,上面吹气管布置多排(依塑料框在水平面的投影面积定),竖直向下吹。喷嘴做成扁平的增加气流喷出长度。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11 06:071)框里是什么东西?抗挠性如何?是不是拼装进去的?

2)框子的底部透不透气?

3)粉尘是哪儿来的?

4)吹出去的粉尘谁拿走?

1.

网友:
你确定是要风量大还是风速大?风量大喷嘴口尽量大,风速大喷嘴口尽量小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11 06:071)框里是什么东西?抗挠性如何?是不是拼装进去的?

2)框子的底部透不透气?

3)粉尘是哪儿来的?

4)吹出去的粉尘谁拿走?

1.吹气清洗时,框里不装东西。中间的部分是拼接上气的。(螺丝固定)
2.底部是透气的,有U型孔
3.这个框用用来装电芯的,车间是无尘车间。主要是些电芯的石墨粉,和普通粉尘
4.底部考虑装个吸尘装置,吹出来的粉尘,及时吸走。

网友:
风刀了解一下

网友:
两边同时对着吹 灰尘岂不是都吹到框子中间了

网友:
米思米有专用的吹气喷嘴,可直接采购选用。

网友:
气刀 Air Knife:

网友:
刚好我们有类似的设备,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吹气嘴最好有一个斜度。然后用气量大,前端得加一个气包或气罐。
其他我也不懂,有前辈会为你解答的。

网友:
去看看自动洗车的吹气系统吧

网友:
抽不是比吹好嘛?

网友:
吹了要吸走,还有可以水淋清洁吗

网友:
空气放大器了解下。

网友:
万向管可能不行  之前做过类似的  不过改成了用空心管     万向没实践过   不知道

网友:
为何感觉有干涉

网友:
风刀,超级风刀,喷嘴企业做的鸭子喷嘴等等都可以,你自己做的,喷嘴太多加工组装麻烦,而且压力损失还大,气量估计也比较小的~~

网友A:
用风刀配漩涡气泵,吹尘用,都是标准的,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刀配漩涡气泵,吹尘用,都是标准的,了解下

用这种喷嘴,用低压空气,大物件,吹不干净的

网友:
气压不知道多少,竹接管,压力大的话可能被冲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1.吹气清洗时,框里不装东西。中间的部分是拼接上气的。(螺丝固定)
2.底部是透气的,有U型孔
3.这个框用 ...

无尘车间,考虑过喷淋水洗吗?吹风除尘确定不会造成粉尘飞散?吸尘装置不能保证完全即可洗吸尘吧

网友:
这是风洗的工序,我觉得喷嘴太多、无序,应该用高压气从上面吹,四周和下面吸好了。喷嘴排开距离要移动。

网友:
网上有卖一种气力输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