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SolidWorks有时快有时慢,到底是咋回事?

楼主(2018-08-10):
刚买的戴尔游戏本,5000多一点价格,刚开始是win10家庭版,后来改成win7,感觉不如win10快
又换回win10家庭版,然后我自己升级到企业版,升级之后前几次 ,画图,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没有问题,很快
突然有一天变得特别的慢,曾有一度开机时间长达35秒,而且读写速度也很慢,根本没发挥出固态硬盘特点,其实这个问题在win7系统时就已经体现了,然后我按网上说法折腾好长时间,开机时间正常了,但是SolidWorks操作速度依然不理想,对某一个零件 放大时,画面是一钝一顿的,不流畅
鲁大师检测我机械硬盘有坏道,好像是C5,
最奇怪的是今晚,我把文件往移动硬盘 U盘复制,出来的条形框说是要计算,然后进度条从最快一下子变成0,就不动了,但是打开网页 软件还是挺快的,唯独复制文件就慢的不走道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固态硬盘出问题了,还是别的问题?
电脑型号: 戴尔 Inspiron 5577 笔记本电脑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7300HQ @ 2.50GHz 四核
    主板: 戴尔 090HMC
    内存: 8 GB ( 镁光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SK hynix SC311 SATA 256GB ( 256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 4 GB / 戴尔 )
  显示器: 京东方 BOE0761 ( 15.5 英寸  )
    声卡: 瑞昱 Audio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戴尔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呗,没几天就打回原形了。也可能是2手的硬件

网友B:
C5是当前待修复的扇区 就是在遇到这个扇区的时候会尝试修复
C6是突然关机导致的无法修复的扇区 一般是物理坏道

网友:
用HDTunePro 5.5检测下

网友:
电脑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一款适合机械设计大学生用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呗,没几天就打回原形了。也可能是2手的硬件

我把机械硬盘撤掉 用ghost重做的64位 专业版win10 速度很快,一切正常
解压与传输文件效率很高,难道真是机械硬盘自身坏道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是当前待修复的扇区 就是在遇到这个扇区的时候会尝试修复
C6是突然关机导致的无法修复的扇区 一般是物理 ...

我把机械硬盘撤掉 用ghost重做的64位 专业版win10 速度很快,一切正常
解压与传输文件效率很高,难道真是机械硬盘自身坏道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个和软件有关系了,电脑配置很好有时候一会出现卡顿,我用的移动工作站,比一般的台式电脑效果要好很多,用WIN10比win7反应是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