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液起泡瓶的原理

楼主(2018-08-11):
请教朋友们一个问题,有一种洗手液瓶在压出洗手液时是一种泡沫状的。我折开看了一下,是在管子里加了一个如附件所示的小筒子,这个小筒子两端是加了网状的象过滤网一样的布。如果把这个小筒子取消,压出的洗手液就不是泡沫状的了,这说明起泡是这个小筒子起了作用。但我不知这个筒子是么作有,有什么原理?请朋友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洗手液吸出瓶子的原理跟过去家里的压水机的原理一样,通过按压上面的操纵杆,使吸管和瓶内形成压差而吸出液体。你说的吸管下面的过滤网(暂且叫滤网吧),那个是不是起泡的作用不好说,去年冬天,我拆过一个木地板精油的瓶子,也看到那个滤网,我拆掉那个,也一样能吸上液体。

网友(点评):
专业,敬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手液吸出瓶子的原理跟过去家里的压水机的原理一样,通过按压上面的操纵杆,使吸管和瓶内形成压差而吸出液 ...

谢谢您的回复!那个小筒子折掉是可以压出液体的,但就不是泡沫状的了,是流 体状的。今天不知怎么的图片上不了?

网友:
楼主想法很对,那就是起泡器

网友:
滤网的作用是让液体与空气充分接触产生泡沫
好像之前起泡水龙头是这么介绍的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有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支持种说法?

网友B:
见过灭火的泡沫枪没有,中学肯定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下垂的纸条向气体流动的地方飘,因为流体有减压作用,泡沫枪中间是个普通枪头,外面加了一个侧面许多孔的套,泡沫剂从套中间喷过时,因为气压降低,大量空气从侧面吸进来,与之混合,产生泡沫。

——转自百度

网友(点评):
这名话的结构是怎样?大侠帮出一个简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灭火的泡沫枪没有,中学肯定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下垂的纸条向气体流动的地方飘,因为流体有减压作用,泡 ...

这一条我也看到了,但是现在这小筒子不是在四周加的孔,而是在两端加的网孔。另外百度上的这个在外面加一个套,在套上开孔,那压力通过的时候液体不是有被挤出来吗?我没有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条我也看到了,但是现在这小筒子不是在四周加的孔,而是在两端加的网孔。另外百度上的这个在外面加一 ...

其实就和小时候吹泡泡的原理一样,不过当年的是“吹”,这个从人的角度看算是“吸”

楼主:
泡沫枪中间是个普通枪头,外面加了一个侧面许多孔的套,泡沫剂从套中间喷过时,因为气压降低,大量空气从侧面吸进来,与之混合,产生泡沫。
这名话的结构怎样才能实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