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装配体配合好之后,下次打开总是有几个零件配合出错

楼主(2018-08-11):
装配好零件保存,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再打开总是有几个配合出错,配合位置偏离原来的位置,是什么原因?望大佬们告知。
1.首先这个零件没有同名的,也不再其他装配体出现过
2.我自己另存为stp格式,然后重新插入新零件,每次都是新插入的零件出问题,很烦。

网友A:
配合依存的面不存在了,还有不拿具体事例说事都是耍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依存的面不存在了,还有不拿具体事例说事都是耍猴

一直找不到原因望大佬告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直找不到原因望大佬告知

第三图是装之前的好好的,就加装了几个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依存的面不存在了,还有不拿具体事例说事都是耍猴

主要是这四个,每次装完没错,重新打开就报错了,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B:
可能是标准件的问题。因为标准件是只读,不能保存。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明白有什么好方法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标准件的问题。因为标准件是只读,不能保存。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明白有什么好方法怎样处理。

好的,谢谢,下次非标代替装着先,清单上写好就行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