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是否导电

楼主(2018-08-11):
公司使用一款陶瓷轴承,要求绝缘,同样的使用情况,有的绝缘有的不绝缘,所以就怀疑是不是里面加的黄油出问题了。钙基润滑脂是否导电?

网友:
测一下就是了。一般的不导电,高温碳化了就不行了。还有有离子添加剂的也不行。要求高要用硅制品啊,硅油,硅脂等,击穿电压几万V是轻松的

网友:
唉!总以为黄油哪都可以用!既然用陶瓷轴承,要求绝缘,技术及采购就应该去了解下更专业的相关知识!

绝缘润滑脂,在没法甄别产品优劣的情况下,还 是去咨询道康宁、克虏勃授权代理商吧!

网友:
陶瓷轴承加黄油?买回来里面就有还是你加进去的?
陶瓷轴承自润滑,不加黄油,或者稍加,质量不好的加了黄油反而加速磨损。

网友A:
貌似第一次听到给陶瓷轴承加润滑脂……这玩意不都是无油自润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第一次听到给陶瓷轴承加润滑脂……这玩意不都是无油自润滑的吗?

我买的陶瓷球轴承,号称采用美国陶珠一美元一颗珠。用在机床主轴上。出厂的时候是加注好润滑脂的,进口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