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机构防止卡球

楼主(2018-08-11):
如下图,多个球过一个孔时会卡住,有没有什么小机构可以解决....

网友A:
出口开的太小怎么都会卡住,除非你把球有序的排练起来,比如这些球通过管道或者隔板 轨道单一直接放,也可以按顺序逐个开放

网友B:
能否加个摇摆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加个摇摆机构

震动电机

网友C:
加个像齿轮的小转盘。

网友:
我也推荐震动筛分装置

网友D:
我以前用过一种这样的结构,用一个偏心电机不断往复推,希望对你有启发

网友E:
冰激凌机、果汁机里都用个搅拌用的杆,这里借用一下类似的设计。

网友(点评):
你签名要不要这么显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像齿轮的小转盘。

可以具体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激凌机、果汁机里都用个搅拌用的杆,这里借用一下类似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过一种这样的结构,用一个偏心电机不断往复推,希望对你有启发

好的 受教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开的太小怎么都会卡住,除非你把球有序的排练起来,比如这些球通过管道或者隔板 轨道单一直接放,也可 ...

一开始想的是排序,但是由于空间问题 排序并不好,所以想设计一个小的防卡机构

网友:
弄一根棍子在里面搅。

网友:
大家的建议都不错

网友:
加震动源

网友:
震动偶然性太大了吧,还是顺序排列比较好

网友:
的 受教了 谢谢你

网友:
一高一低,试过没

网友(点评):
高!简单的办法,可以尝试!

网友F:
在此漏斗上增加一个振动器,这样两个球并到一起时总会分开。

网友:
各位方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此漏斗上增加一个振动器,这样两个球并到一起时总会分开。

但是这样球是不是不好进入内个洞

楼主:
一高一低??可以具体一些吗?这个我没有太想清楚

网友:
前些天正好设计了一台玻璃弹珠跳棋的自动装配机,道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是什么书?

网上下载的

网友H:
你好,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在30#已回复

网友:
加个搅拌机构,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双色球开奖

网友:
那个冰激凌搅拌棍的方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Mechanisms.and.Mechanical.Devices.Sourcebook).(美)斯克莱特(美)奇罗尼斯.扫描版

网友:
一边放一个做往复运动的推板就行了呀

网友I:
可以做左右高度错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做左右高度错开的。

网友:
一高一低是啥意思